[求助] tran仿真问题

楼主(2021-07-13):
这个是什么原因,仿真一直run,不见有进程

网友A:
tran仿真之前会先跑一个ic仿真计算每个节点的初始电压,你这个是仿真器再尝试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计算但一直没有收敛。
解决方法的话,可以用另一个仿真器比如UltraSim先跑一个ic出来(Ultrasim相对容易收敛),然后再用spectre读取UltraSim计算出来的ic文件(一般在你的仿真目录~/simulation/<cell name>/Ultrasim/netlist下,名字叫spectre.ic)。指定ic文件的方法是在ADE中Edit tran,选options,弹出来的Transient Options中有个Algorithm选项卡,在readic那个里面写上ic文件的路径。
或者直接用UltraSim跑tran,一般默认的配置也可以获得一个不错的精度,如果对精度有更高的要求可以设置更高的精度

网友:
是不是也可以从电路入手,加一个电源缓上电的过程试试?

楼主:
现在找到的原因是dc过不了,skipdc后tran能仿真,就是dc仿真不收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ran仿真之前会先跑一个ic仿真计算每个节点的初始电压,你这个是仿真器再尝试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计算但一直没 ...

膜拜,还是论坛里高手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