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l2latch timing一般都是Multy-cycle path

楼主(2021-07-13):
l2catch timing一般都是Multi-cycle path,请问这里的l指的是?为什么这种timing path一般都设为multi-cycle path?

网友A:
L2:第二级缓存。读cycle是multicycle。arm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到时许收敛了,设计决定是multi-cycl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2:第二级缓存。读cycle是multicycle。arm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到时许收敛了,设计决定是multi-cycle ...

前辈,您好,请问是reg到第二级的cache reg的path一般ARM会设置成mul-cycle ?这个是有什么原因吗?那还有第一级cache?不太懂其中的原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前辈,您好,请问是reg到第二级的cache reg的path一般ARM会设置成mul-cycle ?这个是有什么原因吗?那还 ...

是L2 RAM Q->reg 是multi-cycle。。。你去翻一翻arm的文档,里面波形都给你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