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RTC电路计时器该怎么做

楼主(2021-07-13):
问题已取消

楼主:
查到的资料大都是用单独的芯片  比如74LS192去做的
想问问除了我自己集成两片74LS192进片内外,还有什么办法?
通常的RTC定时是怎么做的?
感激不尽!!!

网友A:
计数,计数,还是计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计数,计数,还是计数

你好,谢谢你的回复
请问是用  JK触发器做 异步二进制计数器,一路从秒加到天吗?像下面这种

或者有更好的办法吗,做模拟的   数字功底不太行
谢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