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自偏置current mirror的搭建细节

楼主(2021-07-13):
在搭建如下图所示的自偏置电流镜遇到了一些问题;

电路的自偏置主要由上半部分的PMOS与下半部分的NMOS提供;

选定静态偏置电流10uA;事先确定各个MOS的Vgs,Vds,L;

通过直流仿真可以将W确定;

在此基础上得到的PMOS与NMOS电流,以及每个MOS管之间都会存在一定的mismatch,约100-200nA;从而导致偏置电压与预期有差异;

尝试在每个节点加电压源的方式,调节各MOS的宽长比可以将mismatch减小到50nA左右;

请问这样的mismatch在工程上能接受不?

有没有办法可以将mismatch控制在5nA以内的?

网友A:
电阻的pvt 有考虑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阻的pvt 有考虑吗

这个确实还没有;

网友B:
加电压源有什么意义啊,实际中不可能有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加电压源有什么意义啊,实际中不可能有的

就是用来判断电流失配,不会放在实际电路中使用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