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61打孔问题

楼主(2021-07-13):
最近刚学着用61,我用stack via 从m1打到m7,如果我后面想删掉M6-M7的孔...我要怎么去做,只能重新打吗。。。

网友:
选中via6  删掉不行吗?

网友:
迷惑行为

网友:
你大概开启了第二排第三个那个via stack,将它点成via stack off就可以选单个孔

网友A:
off 后可以选择单种孔删除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ff 后可以选择单种孔删除

谢谢大佬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