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加二极管消除天线效应的位置选择

楼主(2021-07-13):
问题描述:一个gate上接的金属长度超过了天线效应要求的最小长度。比如400um。
解决办法:加二极管消除。
二极管的位置选择:1 距离gate较近,比如在距离gate 10um处;2 距离gate很远。比如在距离gate 390um处。选择这两种不同的做法,DRC都会消除。
问:那种更好?

网友A:
你好,
这个问题我有点想法,觉得距离gate越近越好。
1,天线效应中,金属收集了一定量的电荷,它是有限的,工艺厂根据理论和实验,划定了一个天线规则,只要满足了规则,我们就应该认为它是安全的。
2,虽然只要放置了二极管,就满足了安全标准,我们还是想追问,放哪儿更好呢?
3,我以为,数百微米长的导线,既连着栅极,也连着二极管;导线中的电荷增多,栅极和二极管承受的电荷压力都在增大,增大到一定阈值,二极管或是正向导通,或是雪崩击穿,都会将电荷泄放到衬底;泄放电荷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栅极承受的电荷压力,那我画了个图,直观地觉得二极管距离栅极越近,越能更有效率地将栅极附近地电荷泄放掉,更快地降低栅极的压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
这个问题我有点想法,觉得距离gate越近越好。
1,天线效应中,金属收集了一定量的电荷,它是有限的 ...

谢谢你的回复

网友:
都一样。只要DRC通过就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
这个问题我有点想法,觉得距离gate越近越好。
1,天线效应中,金属收集了一定量的电荷,它是有限的 ...

有道理

网友B:
特别是选用跳线作为消除天线的方法时,距离gate越近越有效。不过前辈们说跳线还是没有用二极管效果好,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秀选择就是用二极管,然后是跳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特别是选用跳线作为消除天线的方法时,距离gate越近越有效。不过前辈们说跳线还是没有用二极管效果好,条件 ...

网友(2021-10-01)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
这个问题我有点想法,觉得距离gate越近越好。
1,天线效应中,金属收集了一定量的电荷,它是有限的 ...

很有想法

网友(2023-03-17)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
这个问题我有点想法,觉得距离gate越近越好。
1,天线效应中,金属收集了一定量的电荷,它是有限的 ...

牛逼,学到了,学到了

网友:
看了评论,有两点不敢苟同,第一点,个人认为跳线法是最优选择而不是使用diode,对于阱工艺来讲,天线diode周围如果有高电位NW是有lup风险的。第二点,跳线肯定是尽量靠近gate端跳线效果最好,而不是随便什么位置都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