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转贴] 基于ARM的SoC设计入门

楼主(2021-07-13):
我们跳过所有对ARM介绍性的描述,直接进入工程师们最关心的问题。
要设计一个基于ARM的SoC,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个基于ARM的SoC的结构。图1是一个典型的SoC的结构:

图1
从图1我们可以了解这个的SoC的基本构成:

ARM core:ARM966E
AMBA 总线:AHB+APB
外设IP(Peripheral IPs):VIC(Vector Interrupt Controller), DMA, UART, RTC, SSP, WDT……
Memory blocks:SRAM, FLASH……
模拟IP:ADC, PLL……
如果公司已经决定要开始进行一个基于ARM的SoC的设计,我们将会面临一系列与这些基本构成相关的问题,在下面的篇幅中,我们尝试讨论这些问题。

1. 我们应该选择那种内核?
的确,ARM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选择,从下面的表-1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ARM内核的不同特点:

表1
ARM已经给出了基本的参考意见:

如果您在开发嵌入式实时系统,例如汽车控制、工业控制或网络应用,则应该选择Embedded core。
如果您在开发以应用程序为主并要使用操作系统,例如Linux, Palm OS, Symbian OS 或 Windows CE等等,则应选择Application core。
如果您在开发象Smart card,SIM卡或者POS机一样的需要安全保密的系统,则需要选择Secure Core。
举个例子,假如今天我们需要设计的是一个VoIP电话使用的SoC,由于这个应用不需要使用到操作系统,所以我们可以考虑使用没有MMU的内核。另外由于网络协议盏对实时性的要求较高,所以我们可以考虑ARM9系列的内核。又由于VoIP有语音编解码方面的需求,所以需要有DSP功能扩展的内核,所以ARM946E-S或ARM966E-S应该是比较合适的选择。
当然,在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要比这个例子要复杂的多,比如在上一个例子中,我们也可以选择ARM7TDMI内核加一个DSP的解决方案,由ARM来完成系统控制以及网络协议盏的处理,由单独的DSP来完成语音编解码的功能。我们需要对比不同方案的面积,功耗和性能等方面的优缺点。同时我们还要考虑Cache size,TCM size,实际的内核工作频率等等相关问题,所以我们需要的一个能构快速建模的工具来帮助我们决定这些问题。现在的EDA工具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可能,例如Synopsys®的CCSS(CoCentric System Studio)以及Axys®公司的Maxsim®等工具都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快速建模,并在硬件还没有实现以前就可以提供一个软件的仿真平台,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软硬联仿,评估我们设想的硬件是否满足需求。

2.我们应该选择那种总线结构?
    在提供内核给我们的同时,ARM也提供了多种的总线结构。例如ASB,AHB,AHB lite,AXI等等,在定义使用何种总线的同时,我们还要评估到底怎样的总线频率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,而同时不会消耗过多的功耗和片上面积。这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Architecture Exploration的问题。
    和上一个问题一样,这样的问题也需要我们使用快速建模的工具来帮我们作决定。通常,这些工具能为我们提供抽象级别很高的TLM(Transaction Level Models)模型来帮助我们建模,常用的IP在这些工具提供的库中都可以找到,例如各种ARM core,AHB/APB BFM(Bus Function Model),DMAC以及各种外设IP。这些工具和TLM模型提供了比RTL仿真快100~10000倍的软硬联仿性能,并提供系统的分析功能,如果系统架构不能满足需要,那么瓶颈在系统的什么地方,是否是内核速度不够?总线频率太低?Cache太小?还是中断响应开销太多?是否需要添加DMA?等等,诸如此类的问题,我们多可以在工具的帮助下解决。
    当然,机器不是万能的,不要指望工具能告诉你问题在哪里并告诉你怎么解决,工具能提供给你的只是一些统计的数据,而需要我们工程师去分析问题出在哪里并想出解决办法,所以熟悉AMBA体系结构和ARM内核是非常必要的。

3.如何选择外设IP,使用现成的IP还是自己定制?
使用IP最大的优势是Time to Market,ARM提供了相当多的外设IP供我们选择。ARM提供的外设IP集(PrimeCell® IP)包括了常用的绝大部分外设,我们可以参考表2:

表2:
PrimeCell®的IP一直在增加,ARM会不定期在网站上公布最新可用的PrimeCell® IP,详情情参考:
http://www.arm.com/products/solutions/PrimeCellPeripherals.html
ARM除了提供这些IP的RTL之外,还提供这些外设的驱动程序及测试程序。
使用现成IP方便的,但同时也带来灵活性的限制。举个例子,当我们需要一个SPI总线接口的时候,我们应该使用ARM的SSP(Synchronous Serial Interface)这个IP,但是这个IP为了提供能与Motorola SPI,TI SSP,NS Microwire都兼容的功能,牺牲了片上面积,导致IP复杂度增加了。如果我们的应用仅仅是需要和Motorola SPI的标准兼容,那我们又何必需要一个这样复杂的IP呢?
自己定制IP虽然得到了灵活性的优势,但是确需要设计工程师完成自己的一套验证,同时也要为这个IP开发驱动程序,工作增加了许多。我的建议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,在选择IP的时候也可以考虑第三方公司提供的基于AMBA总线标准的IP,比如Synopsys®的DesignWare® IP库中就有很多基于AMBA标准的IP可供选择,有时这些IP能够提供比ARM的IP更好的灵活性并同时使用更少的片上面积和功耗。比如同样是Memory Controller,DesignWare®的DW_memctl就比ARM的MPMC(Multi-port Memory Controller)更灵活,可以定制更多的参数。关于DesignWare® IP的详细资料,请参考:
http://www.synopsys.com/products/designware/designware.html

4.自己设计的连接在AMBA总线上的IP如何验证?
如果我们确实要自己设计连接在AMBA总线的IP,那么熟悉AMBA的总线标准是必须的。但是设计往往不是问题,问题是如何验证我们的IP能符合所有AMBA标准定义的行为 呢?
作为一个IP的验证,我们常常会使用所谓的Component-Based Verification,具体做法如图-2所示:

图2
在图2中我们要验证的是一个USB的IP,这个USB模块直接连到AHB总线上,在我们的testbench中需要如图中所示的各种VIP(Verification IP),如图中所示的BFM,Bus Monitor,才能够模拟一个USB模块会在真实的总线结构中会遇到的全部情况。这些VIP可以由EDA vender提供,也可以由工程师自己编写,但通常这些VIP不会使用HDL语言编写,而是使用HVL(Hardware Verification Language)语言。例如:e®, Vera等语言,当然同时也要使用支持这些语言的工具,如Verisity®的Specman®。由于系统高速总线(通常是AHB或AXI)上的行为比较复杂,所以我建议这样的VIP不要由工程师自己开发,而尽量使用EDA vender提供经过了完善测试的VIP。对于低速外设总线(APB)或SPI,I2C,USB等总线,则自己开发BFM模型和Monitor是可行的。

5. 搭建好的平台如何验证?
我们选择了适合的ARM core和总线结构,挑选了合适的IP,然后搭好了积木,TOP完成了,问题也来了,TOP该如何验证?
关于SoC的验证确实是个大题目,特别是在以IP为基础的SoC设计方法出现以后,在工程师的设计能力和验证能力中间出现了差距,也就是我们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设计,却需要化数倍于设计的时间和人力来验证。最消耗时间的工作一般来说发生在软硬联仿(SW/HW Co-simulation/Co-verification)的阶段。
大家知道,抽象级越高的仿真越快,反之越慢,所以如果在我们的TOP文件中所有的模块都是RTL或Gate level的(包括ARM core),那么仿真的速度是谁也无法接受的,所以现实一点的方法是使用ARM core的DSM(Design Simulation Model)模型。具体方法如图-3所示:

图3
我们在图3中可以看到,对于内核(Processor)和Memory Controller我们都使用了使用高级语言编写的行为模型,并在这些行为模型和真正的RTL之间使用PLI(Program Language Interface)语言编写的接口。当然,所有别的外设IP和总线结构都还是使用RTL(因为我们就是要验证这些RTL)。DSM模型大多由IP提供商提供,如果使用的是ARM core,当然就由ARM提供了。软件由ARM提供的开发工具(ADS,RealView)编译好,产生bin文件,然后储存的Memory的模型中。
这时我们已经可以开始仿真了,ARM的DSM模型会在仿真的过程中产生一个log.eis文件,这个文件顺序记录了ARM core曾经执行过的所有指令,通过这个文件,我们就可以对软件进行debug了。
当然,使用这个文件对软件进行debug是很痛苦的,因为工程师不仅不能中断、跟踪、单步执行软件,更不能使用Semihosting功能进行文件操作和调试信息传递。如果可以使用AXD或Realview Debugger来对软件进行debug将给工程师带来极大的方便,所以EDA公司也推出了相关的产品,例如Mentor Graphics®公司的Seamless®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Axys®公司的Maxsim®等工具都能提供与AXD或者Realview Debugger协同仿真的接口。这样我们就可以象在目标板上调软件一样在仿真平台上调试软件了。
在这个抽象级别的仿真速度比纯RTL平台要快一些,大约能够做到1~100指令每秒的速度。在这样的平台上进行驱动程序和启动代码验证是可行的,但是如果要进行应用程序的全功能验证,特别是有操作系统的应用,这样的平台还是太慢了。比如在这样的平台上启动一个uClinux™,往往需要化数周的时间。显然,在这样的速度下验证应用程序还是不现实的。
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两个个选择:
(1) 使用硬件加速器
某些EDA vender会提供相关的解决方案,例如Cadence®公司的PALLADIUM® Accelerator/Emulator 和Mentor Graphics®的VStationPRO® Emulation system。这些都是能够加速我们仿真的加速器,但是一般价格昂贵,所以对大多数的Design House来说,这个方法不但性价比不高,而且也没有必要。
(2)使用FPGA原型进行测试
这个方法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说是比较现实的。这正是我们的下一个问题。

6. 如何完成FPGA原型验证?
完善的FPGA验证对芯片功能验证是非常必要的,同时正如我们在上一个问题中提到的,要完成完整的功能验证,没有FPGA原型的帮助是非常困难的。具体到基于ARM的SoC,我们可以选择以下的一些方法:
(1) 由ARM公司提供的Integrator® prototyping board
ARM提供了一套名叫Integrator®开发套版,使工程师能够在这个套版上搭建和设计芯片尽量一致的验证平台。简单来说,ARM提供了Integrator® CT (Core Tile)来实现相应的ARM Core的功能和行为;使用Integrator® LT(Logic Tile)来实现我们芯片中除了ARM Core以外的所有数字逻辑(Integrator® LM上有个FPGA),使用Integrator® IM(Interface Module)连接模拟器件,再把这三个板作为子板统统插接到Integrator® AP(ASIC development Platform)。这样我们就像装电脑一样装出了一个SoC。在这个平台上,基本上所有的功能验证都可以做到,只要你对频率的要求不是太高(比如在你的应用中ARM core要跑在100MHz),这个平台是可以完成实时测试的。
(2) 由第三方供应商提供的FPGA验证平台
例如ALDEC®公司的Riviera-IPT FPGA verification system。这个系统的硬件是一块PCI接口的板卡,这个板卡的核心的一个FPGA,我们的数字逻辑还是放在这个FPGA中。同时,在这个母板上可以插上不同的ARM core的Integrator® CM,这样就完成了数字部分的搭建了。这个系统同样能提供与ARM的方案差不多的性能,但是它比ARM的方案有更多一些的灵活性。
Riviera提供了一个能让ARM core, FPGA中的已综合逻辑和未综合的RTL三方协同仿真的功能。这个功能的好处的我们可以复用原来在工作站环境下仿真时使用的Testbench、激励和参考输出,并可以把RTL象搬积木一样一块一块的搬到FPGA中。也就是说,在开始时所有RTL和Testbench都可以在PC机上进行仿真(当然是使用Riviera提供的仿真器),这时仿真的速度是比较慢的;一旦工程师觉得哪一块的RTL已经OK了,那么他就可以将这一块RTL综合到FPGA中,随着越来越多的模块进入FPGA,仿真的速对会越来越快。最后,所有的数字逻辑都综合到了FPGA中。在RTL仿真和FPGA之间建立交互还有一个好处是在FPGA debug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方便。调试过FPGA的工程师常常有着痛苦的回忆,由于FPGA内部的信号不可见,FPGA的debug往往非常耗时,Riviera在提供RTL和FPGA联仿的同时,还可以提供观察FPGA内部信号的功能,类似Xilinx®的CHIPSCOPE。详细资料请参照网页:
http://www.aldec.com/products/riviera-ipt/pages/coverification/
(3) 自己开发FPGA原型板
当然,如果自己设计FPGA原型板,那么工程师就会拥有最大的灵活性,自己的开发板上可以放置任何需要的器件。选用的FPGA可以尽量贴近实际SoC的运行速度,如果有Analog IP对应的Analog器件,那么功能验证的覆盖率将会非常小,最大程度减少投片不成功的风险。这个方案的代价是设计和调试验证板的时间,有时这个时间还会超过芯片设计的时间,同时也需要工程师拥有设计高速PCB的相关知识。
ARM core的测试样片是验证板的核心,这个测试样片实际上就是直接将内核拿去流片得到的(当然还要加上必要的PLL)。通常,ARM授权的Foundry会提供这样的测试样片,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测试样片是否能达到应用所要求的速度,如果不能,那么实时测试将不可能实现。
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FPGA的容量。在做AMBA总线结构FPGA综合的时候工程师会发现以AMBA总线为基础的RTL对FPGA资源的消耗非常惊人,有时一个150K Gate Count的数字逻辑会无法综合到一个150万门的FPGA中(如Xilinx®的XC2V1500),所以在验证板的规划初期一定要选择一个留有余量的FPGA(或几个FPGA组成阵列)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版权声明:本文为CSDN博主「seven-soft」的原创文章,遵循CC 4.0 BY-SA版权协议,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。
原文链接:https://blog.csdn.net/softn/article/details/753264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