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MOS开关导通电阻测试

楼主(2021-07-13):
测试CMOS传输门开关导通电阻,如图所示,PMOS衬底在开关开启时跟随输入,减小衬偏效应。
输入范围是-10 到+10,采用的是高压开关,测试为:输入信号直流电压变量V,保存漏端电流进行测试,结果如图:曲线包括PMOS,NMOS,CMOS传输门的导通电阻,可以看到传输门电阻在电压为-0.4到0.4之间有一个尖峰为1K,但是此时PMOS与NMOS导通电阻均小于100.输出端电阻阻值为1k。这是什么原因呢,这种情况对于传输门开关的精度影响是多大呢?

网友A:
显然是因为那个点电压电流都等于0,因此你计算的时候如果直接用v/i做除法时是个不定值,完全被你的仿真精度影响了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显然是因为那个点电压电流都等于0,因此你计算的时候如果直接用v/i做除法时是个不定值,完全被你的仿真精度 ...

我是用输出电压减输入电压再除以漏电流,单独的mos导通电阻曲线都是对了的啊,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,会不会影响开关精度呢?

网友(2022-09-19):
请问楼主用的是哪个工艺呢,可以支持这么高的电压输入?

网友(2024-09-06):
1楼说的对,尖峰是你此时VDS很小了,几乎为0,电流也几乎为0。虽然导通电阻很小,但是电流和电压值太小了,扫描步进认为几乎为0,实际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所以不会影响你的性能的。你把步进调整下,尖峰就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