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下图中虚线标注的路径为什么不存在呢?

楼主(2021-07-13):
谢谢大家了

网友A:
两个S互斥.一个选上一个就选下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个S互斥.一个选上一个就选下.

哦哦,明白了,谢谢你!

网友B:
你这个图还有另一种理解,虚线路径是FPGA逻辑电路设计中的一个典型的竞争冒险的例子,实际电路的话,触发器输入时钟有效沿有偏斜(skew)、触发器输出有效时间有偏斜(skew)、MUX动作时间有偏斜(skew),两个S布线路径传播延迟有偏斜(skew)。在两个S信号状态切换时,假定原状态是01,下一个目标状态是10,那么由于时间偏斜的原因,在切换瞬间,可能出现一段很短时间的00或11状态,从而图中的虚线路径可能存在很短的一段时间,如果再考虑MUX输出信号的状态转换也是需要时间的,则可能出现B端输出中间电平状态,这种情况,在Xilinx的文档中通常命名为runt pulse,而不是glitch pulse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图还有另一种理解,虚线路径是FPGA逻辑电路设计中的一个典型的竞争冒险的例子,实际电路的话,触发器 ...

大佬大佬!!!非常感谢您的答疑解惑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佬大佬!!!非常感谢您的答疑解惑了

不客气,你这个问题本身没有封闭,如果将触发器输入信号命名为C的话,那么:
1)2#的答案可以解答“控制信号C是如何实现在高低电平时均关断A-->B的输出路径?”
2)4#的答案可以解答“请问上述方案有什么潜在的风险?”

网友C:
以上几楼解释的都很精辟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以上几楼解释的都很精辟!

是啊,都太赞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