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IRdrop的结果

楼主(2021-07-13):
结果分为wire和instance,请问无论静态动态,两者都需要关注吗?

网友:
主要是看instance的

网友A:
以instance为准,wire debug的时候可以关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以instance为准,wire debug的时候可以关注

前辈,为什么不考虑wire的,我的理解,instance和net上有时RC网络的一部分,计算IR时,应该都要考虑,net是不是也有功耗的消耗?请指教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前辈,为什么不考虑wire的,我的理解,instance和net上有时RC网络的一部分,计算IR时,应该都要考虑,net ...

没有说不考虑,是看IR结果时看instance的IR值,因为IR是从供电点通过AP,top metal,top-1 metal,-----,m2,m1,然后再到instance,instance上的IR值已经把上面所有metal和via的压降包含进去了,debug时看wire压降,是因为某层IR大,因该时该层power wire 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