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这个比较器是如何工作的?

楼主(2021-07-13):
这个比较器是如何工作的啊?

网友A:
二极管负载的差分比较器,右侧两个管子有迟滞作用。两个二极管限制差分输出的电压差为0.7V左右。

网友B:
这不就是负载是正阻和负阻都有的静态运放作为比较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二极管负载的差分比较器,右侧两个管子有迟滞作用。两个二极管限制差分输出的电压差为0.7V左右。 ...

传输门什么作用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不就是负载是正阻和负阻都有的静态运放作为比较器吗?

传输门有什么用啊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传输门有什么用啊?

外部控制的差分输出使能,如果传输门打开,那么输出都为共模电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