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LDO的传输函数还有极点零点分析

楼主(2021-07-13):
LDO电路图如图所示,怎么求它的传输函数和极零点,感觉好复杂

LDO

LDO

网友:
坐等大佬,火钳刘明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有没有除了传输函数以外的比较简单的极零点分析方法

网友:
传输函数我都不会

网友A(2021-10-11):
请问你会了吗?用”看“的方法,而不是写传递函数

网友(2022-03-15)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你会了吗?用”看“的方法,而不是写传递函数

请问怎么个“看”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