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接收机的直流失调

楼主(2021-07-14):
小弟初接触接收机,想请教一下,零中频接收机因为lo的泄露,混频后会产生直流失调问题,那低中频接收机的直流失调是从何而来的呢,为什么也要在模拟基带端做dcoc呢

网友:
dc offset跟零中频和低中频无关吧,还有一部分是baseband里运放的dc offset。

网友:
DC Offset跟零中频和低中频无关吧,LO leakage和LO的混频出来就是DC Offset,还有一部分是baseband的运放自身的DC offset。

网友A:
LO leakage产生的DC Offset跟零中频,低中频无关吧,还有一部分是baseband 运放自身的DC Offset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O leakage产生的DC Offset跟零中频,低中频无关吧,还有一部分是baseband 运放自身的DC Offset。 ...

好的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