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rtuoso 可以搜一个cell 都被那些模块调用了吗

楼主(2021-07-14):
假如一个非门  我想知道这个非门都没那些电路调用  请问如何操作呢

楼主:
谢谢  我试一下

楼主:
你好 我没有找到config 这个命令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 我没有找到config 这个命令

窗口那里找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窗口那里找呀

没找到

楼主:
我的问题是 virtuoso 可以搜一个cell都被那些模块调用吗   楼上工程师和我说config---explain  然后我没找到这个命令

网友:
我回复的是上一楼,那个config-explain菜单 在哪里?

网友B:
顶层schematic的cell view里建一个config,打开config想搜索的cell,右键然后选explain。

网友(2025-01-22):
引用 网友B:
顶层schematic的cell view里建一个config,打开config想搜索的cell,右键然后选explain。 ...

对的,新建一个config,然后config这个窗口里面有table view选项卡,列表里面找到相应的cell,右键explain,就可以看了。

正好需要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