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T ERROR :PARA-124

楼主(2021-07-14):
使用PT工具读入spef文件时,报错PARA-124Error: cannot find net 'VDD' in design 'top_design' (PARA-124)
Error: cannot find net 'VSS' in design 'top_design' (PARA-124)
读入的netlist是带有PGpin的。
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

网友A:
pt分析不需要用到带PG的网表,对应的std、io、ip lib也不需要
如果读入的网表带有PG,对应的std/io/ip lib也是pg.lib,没试过,你可以试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t分析不需要用到带PG的网表,对应的std、io、ip lib也不需要
如果读入的网表带有PG,对应的std/io/ip lib ...

都是带有pg的,怀疑不是spef有问题,就是def文件不对

楼主(2022-04-28):
自己顶一下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