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电流镜像比例疑问

楼主(2021-07-14):
Hi all:
想请教一个问题,假如电流的源头是5uA,想要得到一个26uA的电流,将源头设置成M=5,然后镜像的M=26是否可行?有没有什么风险?
这个是做trimming用的除了26uA还有其他的电流值,上面的做法是为了方便实现多个电流值的镜像

网友A:
5:26的比例值上没有什么风险,用cascode结构就好了。风险在于,26uA是不是需要精准的,能够容忍多大的PVT和mismatch偏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:26的比例值上没有什么风险,用cascode结构就好了。风险在于,26uA是不是需要精准的,能够容忍多大的PVT和 ...

非常感谢您的回复,使用cascode提高精度效果确实会很好,但是由于是低压域设计,最低1V以下
所以cascode使用有点困难,目前通过增大L提高镜像精度,当然效果没有cascode那么好,精度
目前来看还算可以接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您的回复,使用cascode提高精度效果确实会很好,但是由于是低压域设计,最低1V以下
所以cascode ...

如果是供电维持1v可以考虑使用core器件或者lvt/ulvt等阈值较低的管子,尝试一下电压裕度应该够。
如果是供电范围比较广,那肯定是基准电流偏差本身就没有保证,尽量大尺寸减小一下mismatch就好了,匹配度已经不是决定电流偏差的主要因素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供电维持1v可以考虑使用core器件或者lvt/ulvt等阈值较低的管子,尝试一下电压裕度应该够。
如果是 ...

非常感谢您的回复,供电采用LDO,没有大范围变化,考虑保守一点在1V正负10%左右波动,但是器件类型不是我能做决定,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提高电源域,
目前只能使用标准阈值的管子。确实,先不说版图匹配,本身二级效应对精度影响就显现了,但目前受限于低电压,暂时没想到什么好的解决办法

网友B:
现在精度怎么样啊,比较感兴趣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现在精度怎么样啊,比较感兴趣

目前就是几十uA有几十到上百nA左右的误差,不加cascode目前也只能这种程度

网友C:
电流镜是开环结构,5:26没有啥风险。mismatch 主要由源头的5个决定,电流镜可以采用串联结构,实现大面积,大vdsat。效果好于单管,略差于cascode

楼主(2021-08-22):
引用 网友C:
电流镜是开环结构,5:26没有啥风险。mismatch 主要由源头的5个决定,电流镜可以采用串联结构,实现大面积, ...

谢谢你的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