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射频电路版图怎么画?

楼主(2021-07-14):
射频电路比如LNA,伪差分结构,需不需要做对称管子的匹配呢?射频管子拆分的话每个管子都很大,导致连线很长,寄生就大了。所以射频电路版图一般是怎么画的?跟模拟电路版图有啥区别?以及有没有射频版图设计教程参考书可以推荐?谢谢大家!

网友A(2022-05-02):
《IC mask design》 basic 和essential techniques

《the art of analog layout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《IC mask design》 basic 和essential techniques

《the art of analog layout》

第二本很经典,但射频的似乎讲得不多。第一本到没看过,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