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单位增益有时候为什么不需要稳定

楼主(2021-07-14):
文章说是:闭环增益在大于20dB,不需要单位增益稳定?为啥啊。若加入反馈环路,带宽增益会下降,单位增益处的相位裕度还是不变吧

网友A:
因为不会工作在单位增益处,有些运放对增益会有要求的,特别是高速运放,比如会要求闭环增益大于10才稳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因为不会工作在单位增益处,有些运放对增益会有要求的,特别是高速运放,比如会要求闭环增益大于10才稳定 ...

您的意思就是说:输入的信号的频率不会那么高,系统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。若:单位增益附近的干扰信号进来,该怎么去解释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的意思就是说:输入的信号的频率不会那么高,系统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。若:单位增益附近的干扰信号 ...

和输入信号没有关系,闭环增益是由反馈网络决定的

网友B:
因为反馈网络会降低环路增益,所以闭环增益约小,一般稳定性问题会更严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因为反馈网络会降低环路增益,所以闭环增益约小,一般稳定性问题会更严重 ...

为啥闭环增益越小,稳定性问题会更严重?希望赐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因为反馈网络会降低环路增益,所以闭环增益约小,一般稳定性问题会更严重 ...

在我理解中,反馈系数越小系统越稳定,怎么太小就不稳定了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在我理解中,反馈系数越小系统越稳定,怎么太小就不稳定了吗?

反馈系数越小,闭环增益越大,对应了题目中情况。但是稳定性看的是开环传输函数,反馈系数小了,环路增益就小,同时极点位置不变,于是GBW减小,次主极点的位置相比GBW会更远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反馈系数越小,闭环增益越大,对应了题目中情况。但是稳定性看的是开环传输函数,反馈系数小了,环路增益 ...

您好,我是否可以理解,反馈系数为1/20,这样闭环增益为20,开环增益曲线整体下降了20dB,因此相位裕度度就为60度。

前面说的‘下降了20dB’可能不严谨,但目前这样表达是我的初步理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