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2.4G LNA 共源级 输入阻抗为负

楼主(2021-07-14):
电路如图,原始结果:输入阻抗为负参数扫描分析了变量栅极模拟电容Fp,栅极匹配电感L1,源反馈电感Ln,栅极串联电阻R1,源极串联电阻R2
发现增大R1和R2对阻抗实部有改善,源反馈电感Ln最好不要超过1nH

想了解为什么源反馈电感Ln超过1nH后输入阻抗会为负值

SCH

SCH

LNA5

LNA5

初始结果

初始结果

Fp扫描

Fp扫描

L1扫描

L1扫描

Ln扫描

Ln扫描

R1扫描

R1扫描

R2扫描

R2扫描

楼主:
好像是差分耦合电容造成的,如图删掉差分耦合电容的SCH和仿真结果
但是不了解其中的原理,望大神解答疑惑

楼主:
自己顶,跪求大神指点

楼主:
umc55的工艺,W/L=24um/130nm

楼主:
看来是没人了

网友A:
很多时候你的test bench的电源地加得不好就会出现负阻或者其它稳定性问题。我问几个问题先:
1. VDDA到GND的on-chip bypasscap你加了吗?

2. 你确定打算把SUB和GND分开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多时候你的test bench的电源地加得不好就会出现负阻或者其它稳定性问题。我问几个问题先:
1. VDDA到GN ...

感谢大神回复,1.VDDA没有加滤波电容,加了滤波电容的结果如图,5pF+50pF+500pF+5uF
2.SUB和GND连在一起没有太大影响=》在一定条件下,是否差分输出还是会严重影响S11的位置
3.又试了其他一些参数,fingers=6(原来12)W仍然是2um,L变为60nm(原来是130nm),此时差分输出也可以在smith园内

加VDDA cap

加VDDA cap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多时候你的test bench的电源地加得不好就会出现负阻或者其它稳定性问题。我问几个问题先:
1. VDDA到GN ...

1.加了电容之后的结果如图,电容组合是5pF+50pF+500pF+5uF,从图中可以看到加电容影响还是挺大的
2.SUB和GND接在一起对结果没有多少影响
=》比较单端输出和差分输出,在同样条件下,一个在smith圆内,一个在smith圆外,差别仍然很明显
3.改变其它一些参数,finger改为6,W/L=2um/60nm,此时S11就在smith圆内

一些实验

一些实验

楼主:
1.加了电容之后的结果如图,电容组合是5pF+50pF+500pF+5uF,从图中可以看到加电容影响还是挺大的
2.SUB和GND接在一起对结果没有多少影响
=》比较单端输出和差分输出,在同样条件下,一个在smith圆内,一个在smith圆外,差别仍然很明显
3.改变其它一些参数,finger改为6,W/L=2um/60nm,此时差分输出S11就在smith圆内

楼主:
multiple=4也会影响阻抗,这个条件是W/L=2um/130um,finger=12,multiple=4

楼主:
单端输出扫描Ln结果

楼主:
如果用上面提到的这种情况:multiple=4也会影响阻抗,这个条件是W/L=2um/130um,finger=12,multiple=4
即使做完匹配,S11很好,但是AC仿真看到输入端有13dB

楼主:
为什么我做的其它电路都不稳定

楼主:
看K和B是稳定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1.加了电容之后的结果如图,电容组合是5pF+50pF+500pF+5uF,从图中可以看到加电容影响还是挺大的
2.SUB和GND ...

VDDA和VSSA都是片上的,只能加几个pF或者几十pF的电容,没那么多面积给你的。
另外cascode bias上你为什么用电阻分别给PN供,直接合起来而且也要加decoupling cap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多时候你的test bench的电源地加得不好就会出现负阻或者其它稳定性问题。我问几个问题先:
1. VDDA到GN ...

大神能再详细解释一下电源滤波产生负阻的原因吗?这里很不理解电源产生的影响,理论上这些电源都是理想的,难道这些电源还有其它纹波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多时候你的test bench的电源地加得不好就会出现负阻或者其它稳定性问题。我问几个问题先:
1. VDDA到GN ...

偏置加滤波看上去影响不大,目前看还是引入右半边电路引起的

偏置加滤波

偏置加滤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多时候你的test bench的电源地加得不好就会出现负阻或者其它稳定性问题。我问几个问题先:
1. VDDA到GN ...

改变宽长比有S11有明显变化,Zd的实部和虚部都变化较大,这个怎么解释呢?

改变宽长比的结果

改变宽长比的结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多时候你的test bench的电源地加得不好就会出现负阻或者其它稳定性问题。我问几个问题先:
1. VDDA到GN ...

新增加了宽长比的试验
L=60nm,W<12um,太大了不行,S11位置很不好,
栅长太小(130nm以下)都需要小心选择W/L但是500nm就比较容易匹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多时候你的test bench的电源地加得不好就会出现负阻或者其它稳定性问题。我问几个问题先:
1. VDDA到GN ...

固定W=52u,L扫描变量,发现还是L越小S11越容易在smith圆外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偏置加滤波看上去影响不大,目前看还是引入右半边电路引起的

你要搞清楚,片上的地不等于理想地,bypasscap只能加在片上电源VDDA和片上地VSSA之间,你这个加法就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搞清楚,片上的地不等于理想地,bypasscap只能加在片上电源VDDA和片上地VSSA之间,你这个加法就不对
...

非常感谢大佬回复,再请帮忙看下这种VDDA接地方法可行吗?

GND接法

GND接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搞清楚,片上的地不等于理想地,bypasscap只能加在片上电源VDDA和片上地VSSA之间,你这个加法就不对
...

按照这种接法,对L扫描是这种结果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按照这种接法,对L扫描是这种结果

这不就没负阻了吗

楼主(2021-08-17):
引用 网友A:
你要搞清楚,片上的地不等于理想地,bypasscap只能加在片上电源VDDA和片上地VSSA之间,你这个加法就不对
...

大佬,帮忙看下这个问题
有源LPF有一路输出为0 - Analog/RF IC 设计讨论 - EETOP 创芯网论坛 (原名:电子顶级开发网) -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DDA和VSSA都是片上的,只能加几个pF或者几十pF的电容,没那么多面积给你的。
另外cascode bias上你为什 ...

大佬帮忙看下这个问题
bandgap相位迅速增加 - 第2页 - Analog/RF IC 设计讨论 - EETOP 创芯网论坛 (原名:电子顶级开发网) 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