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VGDS软件:版图中自动显示net的连接图形和寄生电容

楼主(2021-07-14):
VGDS软件:版图中自动显示net的连接图形和寄生电容

版图分析过程中,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:寄生参数提取后,发现某个线网的耦合电容或者集总电容很大,超出了我的预期。我想看一下,这个线网的所有图形的位置在哪里?它周围的环境导体在哪里?它的电容值是否合理呢?

下图是一个典型的电路版图

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
7 秒前 上传

通过寄生参数提取后,发现该电路的耦合电容中,有一个与其它不同,其它的耦合电容数量级都是1e-15,而该电容的数量级是1e-14,如下:

C143_101 142 143 1.15638e-14

由于担心该耦合电容计算不准,需要查看142号节点,143号节点的具体图形,该如何查看呢?

Vgds提供了自动显示不同节点图形的功能,工具首先自动生成一个node.gds的文件,记录了所有图形的节点信息。然后通过vgds打开node.gds,如下:

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
7 秒前 上传

可以看到,左侧把节点号或者节点名显示出来,用户可以点击NET_142,看到图形如下:

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
7 秒前 上传

把它放大,显示如下:

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
7 秒前 上传

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
7 秒前 上传

同理,显示NET_143的图形如下:

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
7 秒前 上传

放大显示如下:

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
7 秒前 上传

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
7 秒前 上传

由于142与143的耦合电容较大,需要把2个节点同时显示,如下:

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
7 秒前 上传

放大两个节点的临近位置,如下:

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
7 秒前 上传

可以看到,蓝色A2layer的2条线网平行走线很长,它们之间的耦合电容构成了其主要的电容值。

用尺子测量,发现142,143的平行走线长度为:126um,线宽为0.38um,线间距为0.3微米。

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
7 秒前 上传

通过与vgds相结合的tuta工具,可以得到该工艺的单位线长的耦合电容如下:

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
7 秒前 上传

从上表可以看到,当W=0.38, S=0.3时,其单位长度的耦合电容Ccl = 0.1081ff, 在本例中,该平行走线的长度为126um, 因此,通过手工估算其耦合电容应该是: 0.1081ff x 126 = 13.62ff =1.362e-14,与寄生参数提取出来的电容值1.156比较接近,如下:

C143_101 142 143 1.15638e-14

总结:针对寄生参数提取工具提出的网表,如果怀疑其某些电容值计算不准确,需要有2个工具辅助分析。第一个工具是自动显示节点或者线网图形的版图显示工具vgds,第2个工具是自动对寄生参数工艺进行单位线长计算的tuta工具。采用上述2个工具即可对任意线网的提取精度进行分析和估算,从而判断其电容是否准确。

VGDS另外一个重要功能是:显示线网的总电容和耦合电容。点击右上角菜单功能中的ShowNET Capacitance按钮,工具会弹出对话框,用户选择Net的具体名字后,点击load按钮,弹出如下内容:

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
7 秒前 上传

该对话框显示了NET_DI_90的总电容为0.00844pf,它对其它线网的耦合电容也有具体的数据显示,用户可根据这些内容来分析其寄生电容的具体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