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45度线格点问题

楼主(2021-07-14):
大家好,如图片所示,我画45度线的时候,不在格点,但是x方向和y方向都是在格点的,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,因为是要画sealring,规则要求是要45度的,求助!

网友A:
61的话用wire画,51的话用多边形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61的话用wire画,51的话用多边形画。

你好,我61的用wire画,确实不报drc的错误了,但是标尺量不到它的两边,怎么弄呢

网友:
45度的不要用path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