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igma delta ADC: 瞬态仿真方法

楼主(2021-07-14):
100资产
小弟最近还是在做sigma delta ADC, 有几个问题还不太明白:
1)在virtuoso中进行晶体管级别仿真,trans仿真中不包含噪声(是否是这样我也不太确定),那么得到的结果是否应该和simulink中使用非理想行为模型得到的比较接近?
2)在单环三阶modulator中,为第一级OTA添加chopper后发现NTF出现类似于“增益降低”的趋势(低频底噪上升),不太清楚原因是什么?

网友A:
1)是否与simulink模型中比较一致,取决于电路的还原程度。比如运放增益低导致的leakage,可能的寄生参数是否影响NTF, 开关的导通性能,运放的线性度和建立精度等等;

2)斩波的影响有两处:a) 运放的输入节点阻抗由寄生电容,变为开关电容,阻抗会降低;b)运放的等效增益会因斩波和运放的带宽的关系而变小,通常需要较大的带宽。

楼主:
再补充几个吧
3)如果在瞬态仿真时不加输入差模信号,那么这时候的输出结果是什么?
4)进行输出比特流处理的时候,是否是应该将fft结果中信号频率左右(例如,左右各一个点)视为信号泄露均应全部记入信号功率内,其他带内点(包括dc)全部记为噪声,然后进行信噪比计算?(看何乐年老师书上如此计算,但是sdtoolbox内与此计算方法不尽相同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)是否与simulink模型中比较一致,取决于电路的还原程度。比如运放增益低导致的leakage,可能的寄生参数是 ...

感谢您的回复。
关于1)再补充说明下:在simulink中OTA参数包括:增益,带宽,摆率(值都是在virtuoso仿真中得到的)
关于2)能否再详细谈谈?或者是否能说明下学习资料是什么?

楼主:
再补充一个问题
5)如果想看看电路中各种噪声对于整个调制器性能的影响,仿真方法应该是:瞬态+transient noise嘛?还是其他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再补充一个问题
5)如果想看看电路中各种噪声对于整个调制器性能的影响,仿真方法应该是:瞬态+transient n ...

仿单个模块的噪声可以采用Pss +Pnoise,比较快; 如果你要看整体性能,瞬态+transient noise,时间会长一些。

网友(2021-12-08):
楼主,可以分享一下matlab simulink中OTA的增益,带宽和摆率的模型呀

网友B(2022-08-17):
引用 网友A:
1)是否与simulink模型中比较一致,取决于电路的还原程度。比如运放增益低导致的leakage,可能的寄生参数是 ...

想请教下运放加入斩波之后为什么增益会减小呢,在论坛里看到其他朋友说是经过调制解调和低通滤波后幅值会下降,但是我单独只对加了斩波的折叠共源共栅运放仿真,带斩波的比不带斩波增益低了快10dB,并没有低通滤波的过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想请教下运放加入斩波之后为什么增益会减小呢,在论坛里看到其他朋友说是经过调制解调和低通滤波后幅值会 ...

你好,两个原因:1)调制后的信号,变为高频信号,那么放大器实际放大的是在高频的增益,是否幅度降低,要看放大器的-3dB带宽;2)调制开关和负载电容、寄生电容会形成开关电容阻抗,降低相关节点的输出阻抗,因而放大器的增益也会降低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两个原因:1)调制后的信号,变为高频信号,那么放大器实际放大的是在高频的增益,是否幅度降低, ...

感谢解答!

网友(2024-06-04):
你好楼主,请问您提问中noise shaping图的出处是哪篇文章?

网友(2024-07-04):
想问一下 第一级运放加chopper的chopper频率和MODULATOR的采样相和积分相的时钟是什么关系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