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将LSW的层换到virtuoso版图的层中

楼主(2021-07-14):
怎么将LSW的任何一层通过快捷键的方式切换到virtuoso版图中?求助

网友A:
你自己的问题自己看的懂吗

网友:
真的看不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自己的问题自己看的懂吗

把M1通过快捷键的方式换成RX

楼主:
我记得以前cadence有这个功能,到了618反而找不到了

网友B: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897349-1-1.html
你也说了是通过快捷键,这需要你自己修改,或者请教公司其他人,工艺不一样,都需要修改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897349-1-1.html
你也说了是通过快捷键,这需要你自己修改,或者请教公司其他 ...

网友(2022-05-31):
procedure(ChangeLayer()let((m)
m=leGetEntryLayer()
leReplace(geGetEditCellView(getCurrentWindow()) geGetSelSet() list(list("layer" nil list(car(m) cadr(m)))))
)
)

手打的,你先试试有没有错。
这个代码有个问题,就是path的层换不了。polygon,rect的换层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