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自己定制金属电容能否做成带原理图的Pcell

楼主(2021-07-14):
求教:自己定制金属电容能否做成带原理图的Pcell,在电路仿真中挺需要这个的,请问各位有没有做过?

网友A:
MOM?
提PEX就有,其实没什么必要做个DK出来。
如果加pcell,可能没设置好还会提两遍 ~

如果非要做DK,那基本需要如下操作:
1、layout:固定尺寸或者可变尺寸的pcell。
2、cdf:symbol、仿真器模型名、端口、参数定义等。
3、Model:如果与foundry发布器件不一致,还需要进行Model定义,否则没办法仿真。有实测数据吗?如果有需要做下Model fitting。
4、LVS/pex rule: 定义seed layer、device name 需要与cdf一致。需要从layer define开始,起码需要加一层器件定义层。

其它好像就没什么了。
不过由于都是自己做,验证尽量做充分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OM?
提PEX就有,其实没什么必要做个DK出来。
如果加pcell,可能没设置好还会提两遍 ~

谢谢。我试着做一下,有问题再请教您

网友(2021-11-15):
参考一下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