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相位裕度仿真问题

楼主(2021-07-14):
各位大神,请问一下你们有遇到过LDO的相位曲线在最开始是从零开始增加的,然后再下降的情况吗?
如果减少差分对管的W/L的比值,它又恢复正常(180度开始下降)。
还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,谢谢!

楼主:
大致的仿真图像

网友A:
有可能是环路中有寄生的子环路导致,一般后仿的时候会遇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是环路中有寄生的子环路导致,一般后仿的时候会遇到。

我只是前仿,而且如果负载电流增大,它也恢复正常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只是前仿,而且如果负载电流增大,它也恢复正常了。

扫一下不同负载,看看趋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