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通过SKILL脚本 获取到CIW窗口中打印的内容呢……

楼主(2021-07-14):
比如我在脚本中执行了schCheck(cv)这个函数 它的返回值是error warning的个数,error warning的内容打印在CIW窗口里 我现在想获取到打印出的错误做下一步处理,应该怎么获取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KILL function: getWarn()

试了下没行……是这样写的
schCheck(deGetEditCellView())
println(getWarn())
打印了nil
那还有执行schCheck后 同时出来的error有办法获取到吗

网友A:
errset(schCheck(deGetEditCellView()) t), error_string = errset.errset
println(error_string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rrset(schCheck(deGetEditCellView()) t), error_string = errset.errset
println(error_string)

第一句执行后CIW有打印error和warning信息,但是errset.errset返回nil是为什么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rrset(schCheck(deGetEditCellView()) t), error_string = errset.errset
println(error_string)

大佬……试了下……您说的errset(),getWarn(),这俩打印出来都是nil……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佬……试了下……您说的errset(),getWarn(),这俩打印出来都是nil……

见截图,哪里有问题?不是err_str已经赋值了捕捉到的错误信息了吗?后面的程序可以随意使用这个变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见截图,哪里有问题?不是err_str已经赋值了捕捉到的错误信息了吗?后面的程序可以随意使用这个变量。
...

大佬……不知道是不是错误的种类不一样,您打开一个schematic ,把这个图随意改错一点,删一条线什么的,执行schCheck(deGetEditCellView()),CIW窗口中报的是floating net错误……您这个报的错是因为那个参数t写错了位置,应该往外挪一层,这种错误是可以得到的,但我想得到的是schCheck(deGetEditCellView())报的哪个net floating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佬……不知道是不是错误的种类不一样,您打开一个schematic ,把这个图随意改错一点,删一条线什么的, ...

代码很简单,主要是要想通这个错误或者警告信息在Cadence里面通过什么管道发出就可以了。我试了几个不同的管道才蒙对了。

defmacro(captureWarnings (@rest body)
  `let(((tempPort outstring()))
    unwindProtect(
      {
        let(((poport tempPort))
          ,@body
          warn("")
          getWarn()
        )
      getOutstring(tempPort)
      }
      close(tempPort)
    )
  )
)
warn_str = captureWarnings( schCheck( deGetEditCellView() ) )
printf("My captured error:\n %L\n" warn_str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代码很简单,主要是要想通这个错误或者警告信息在Cadence里面通过什么管道发出就可以了。我试了几个不同 ...

厉害!膜拜ing…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厉害!膜拜ing……

SKILL其实和C/C++语言一样的,要坚守这个信念,就可以做到任何事情 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