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退出脚本

楼主(2021-07-14):
加载的脚本如何退出呢?
有什么语句能执行这个功能?不退出virtuoso

网友A:
前面用prog(),后面用return()退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前面用prog(),后面用return()退出

用上面的几行语句试了下 执行完成后 脚本并没有退出 功能还在 按下定义的快捷键仍然会输出上面的结果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用上面的几行语句试了下 执行完成后 脚本并没有退出 功能还在 按下定义的快捷键仍然会输出上面的结果
...

见图,这个例子表明,程序执行到return(x+y)语句之后就直接返回了,后面的语句打印命令 can you see me?并没有打印出来。在prog()语句之外打印 x值,只打印出了全局变量 “hello world”。哪里有问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见图,这个例子表明,程序执行到return(x+y)语句之后就直接返回了,后面的语句打印命令 can you see me? ...

你的举例没有问题
我意思是怎么释放掉加载进去的函数和定义的热键?回到加载脚本前的状态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的举例没有问题
我意思是怎么释放掉加载进去的函数和定义的热键?回到加载脚本前的状态
...

这里面有好几个问题。
如果你在一个程序入口设置BindKey,执行完之后想取消掉这个设置,直接在程序中加一句覆盖定义BindKey的语句就可以了。这么下来,你是不可以反复调用这个BindKey了,需要遵从原先的入口再次设置才可用。这个是比较奇怪的做法。

截图中就做到了这一点,可以看出,反复按键4,其实程序只打印一次输出语句,再按多也没用。要想Bind Key再次起作用,只能重新定义。

第二个问题,释放定义好的函数,只要执行一下语句 putd('test_prog_return nil), 这个定义就取消了,内存也释放掉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面有好几个问题。
如果你在一个程序入口设置BindKey,执行完之后想取消掉这个设置,直接在程序中加一 ...

谢谢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