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时出现如下错误,头疼死了

楼主(2021-07-14):
(图片)

网友:
跟进程有关?

网友A:
LVS提取不到你的layout,你layout有问题或者你的文件写的有问题。关键是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 是验证文件还是更新PDK

网友B:
看看gds里面有没有把正确的layer层转出来

网友:
看下你的run control 怎么设置的,看起来像是进程数太大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VS提取不到你的layout,你layout有问题或者你的文件写的有问题。关键是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 是验证文件还是更 ...

我在run LVS啊我stream out出来的GDS是可以run DRC的,但是LVS就不行

网友:
看下你的input怎么设置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看gds里面有没有把正确的layer层转出来

层是正确的

网友:
没有正确识别器件,单独跑extracte net 看看layout 抽出来的netlist是什么

网友:
一般是电源地的原因,电源地短路,或者电源地label使用层次不对。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打VDD GND,如果有,那换个cell 名字就好了,bug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在run LVS啊我stream out出来的GDS是可以run DRC的,但是LVS就不行

导出GDS时候有没有加PDK?

网友:
这种情况是layer层没有才出现的吗?如果rule文件没选对或者文件有问题会不会也报这样的错误呢?

网友:
check interactive's input MENU.. you will know why.

楼主:
谢谢大家,目前测试应该是rule file的问题

网友:
od上的孔没有打,认不到管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