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IPI D-PHY SoT Error and SoT Sync Error

楼主(2021-07-14):
求助
最近在看MIPI D-PHY Spec v1.2. Spec中定义了Fault Detection的内容。其中有两项是:
SoT Error: The Leader sequence for Start of High-Speed Transmission is fault tolerant for any single-bit error and some multi-bi errors. Therefore, the synchronization may be usable, but confidence in the payload data is lower. If this situation occurs an SoT Error is indicated.
SoT Sync Error: If the SoT Leader sequence is corrupted in a way that proper synchronization cannot be expected, a SoT Sync Error is indicated.

SoT Sync Error,我理解是receiver没有正确接收到transmitter发送的Sync sequence “00011101”,从而上报错误。
那么SoT Error怎么理解?

楼主:
各位大神有了解的吗?

网友A:
SoT error 就是 DPHY Rx settle 与 Tx Preppare + Zero 时间不匹配时

楼主(2021-08-18):
引用 网友A:
SoT error 就是 DPHY Rx settle 与 Tx Preppare + Zero 时间不匹配时

协议里面关于SOT定义的Error有两种,一种是SOT Error. 一种是SOT Sync Error。请问你知道两者的区别,每太看懂这个

网友B:
D-PHY 應該算是穩定IP , 有做bit shfit 應該可以解出SOT

网友C(2022-11-17):
引用 网友B:
D-PHY 應該算是穩定IP , 有做bit shfit 應該可以解出SOT

bit shift是移位解析sot序列吗?

网友(2023-03-22):
引用 网友C:
bit shift是移位解析sot序列吗?

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