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Gray书P752一道计算题求助

楼主(2021-07-14):
如图1,计算一个简单三极管电路的输出噪声
图2,输出端噪声公式
图3,给出公式中一些参数值带入公式计算得噪声值

问题:
公式中有gm、rπ两个值在example里没给却给了β值,β值是能推导出gm和rπ的值么?图3的参数带入是怎么在没有gm、rπ值的情况下计算的?

网友A:
rpi等于beta0/gm, 然后第一个分式分母里的rpi忽略掉了, 建议复习第一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pi等于beta0/gm, 然后第一个分式分母里的rpi忽略掉了, 建议复习第一章

原来是这样的,感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