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emory Compiler 的一些问题

楼主(2021-07-14):
请问一下,使用Memory Compiler生成的IP与自己通过verilog写出来的寄存器组通过DC综合出来有什么区别吗?
例如:reg [511:0] mem [7:0];
gernvar i;
  generate
    for (i=0;i<511;i=i+4)begin
      ……

另问一下,MC中怎么配置Flash,我使用的工艺库是SMIC011,工艺库中MC只有单双口SRAM、ROM和单双口的Reg file。
其中ROM只能读数不能写数据,没有写入端口,想配置一块能写数据且掉电不丢失的存储怎么做?

网友:
综合出来的寄存器是拿标准单元搭的. 用memory compiler得到的是sram cell加读出电路搭的, 一般都被深度优化过, 所以面积和功耗都小很多.时许上也更好.

我之前在某个地方看过一个值, 当寄存器的位数超过这个值以后, 就没必要手动综合了, 用memory complier更经济.

我建议你把你自己写的寄存器组丢到dc里面去跑一下综合就能估计出来面积.

flash要看你的工艺有没有. 如果没有就只能每次上电或者复位的时候load寄存器了.

以上为个人的粗浅看法, 希望各位多多指教.

网友A:
一个是hard macro,一个是std cel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个是hard macro,一个是std cell

使用hard macro 与 std配置出来的存储相比, 在面积、功耗、时序上会有优势吗?

网友:
生成的面积会小很多,功耗应该也小,时序的话你看手册对比一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使用hard macro 与 std配置出来的存储相比, 在面积、功耗、时序上会有优势吗? ...

必须的啊

网友B:
我最近也在做这个memory compiler,都使用的生成的ip替换掉自己搭建的,因为包含工艺库的相关信息。

楼主:
那如果想用EEPROM或者FLASH之类的要怎么做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最近也在做这个memory compiler,都使用的生成的ip替换掉自己搭建的,因为包含工艺库的相关信息。 ...

请问有没有用到过EEPROM,FLASH之类的可写数据的非易失性存储?

网友C:
请教楼主有没有ish的flow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教楼主有没有ish的flow?

没太看明白是啥意思,不过应该没有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有没有用到过EEPROM,FLASH之类的可写数据的非易失性存储?

好像没有,我用的一般是1prf、2prf、sram这些常用的,而且使用手册里也没有见到flash的相关信息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没太看明白是啥意思,不过应该没有

其实我想问的是楼主是纯gui操作生成ram/rom的嘛?如果需要产生的量很大的话要怎么解决效率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其实我想问的是楼主是纯gui操作生成ram/rom的嘛?如果需要产生的量很大的话要怎么解决效率问题
...

我是纯GUI生成的,感觉效率也还好,产生量大,如果存储类型和大小一样的话,生成一个,后续直接多次调用就行。

网友(2024-04-16):
引用 网友C:

可以用脚本搭flow , 批量生成SRA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