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一个关于DC综合的问题

楼主(2021-07-14):
在综合时候一直报有一些寄存器时钟没有所需要的上升沿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例化模块的时候clock改过名字,这个会影响吗,比如图中写的是pkt_clk,但实际这个模块中的时钟名称为clk

网友:
查一下SDC中pkt_clk是怎么定义的。
设计中是否有clock mux之类在某些约束下时钟过不来。

网友A:
pkt_clk有create 或者 generate 呢???是否有通过mux???是否在design 里面用的是negedge 或者经过inv后用的posedge呢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kt_clk有create 或者 generate 呢???是否有通过mux???是否在design 里面用的是negedge 或者经过inv ...

是有create,剩下的情况我再检查一下,感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有create,剩下的情况我再检查一下,感谢

create_clock 后面缺了 -waveform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reate_clock 后面缺了 -waveform

这个缺省waveform不是默认50%占空比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