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请教一下各位工艺角中mc_lib mismatch_lib mc_mismatch_lib之间有什么不同呢

楼主(2021-07-14):
小弟在蒙卡仿真比较器输入失调电压时想到这个问题,想要理解一下这三个工艺角之间的不同。
另外仿真比较器offset时应该使用哪一个工艺角呢

网友A:
第一个mc描述的是晶圆上不同位置的器件的参数的分布, 比如掺杂.
第二个mismatch描述的两个不同位置上的器件尺寸上的差异, 与位置无关
第三个就是第一个第二个的综合体, offset要选这一个, 因为offset可以源自工艺偏差, 也可以来自尺寸的失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个mc描述的是晶圆上不同位置的器件的参数的分布, 比如掺杂.
第二个mismatch描述的两个不同位置上的器件 ...

哦哦哦我明白了,谢谢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第一个mc描述的是晶圆上不同位置的器件的参数的分布, 比如掺杂.
第二个mismatch描述的两个不同位置上的器件 ...

如果只有前面两个lib,仿真的结果如何处理能和第三个lib的结果相近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如果只有前面两个lib,仿真的结果如何处理能和第三个lib的结果相近?

只有前两个的你要考虑你的电路看重什么。 如果是简单的比较器offset, 在保证版图面积很小,关键器距离很近, 且采用插指之类技巧以后, 那么用mismatch就可以了。 说到底还是看你对mc和mismatch的理解有没有到位, 对产生失配的原因有没有理解明白, 到位了就知道那些重要了. 希望对你有帮助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有前两个的你要考虑你的电路看重什么。 如果是简单的比较器offset, 在保证版图面积很小,关键器距离很 ...

这种比较器的输入对管,肯定mismatch看看就差不多了。
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,比如一个V2I 电流到另一个模块再转成V之后,肯定要考虑mc和mismatch了,你是把MC仿真结果 平方和开根号?

网友(2021-12-05):
同问,如果要仿真对象面积较大,比如大的电阻整列,是不是要同时跑mc和mismatch?如果只有单独的mc_lib和mismatch_lib,那么如何结合两者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