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FPGA Spartan 7控制Nand Flash读写,IO数据被拉低

楼主(2021-07-15):
如图,用Spartan 7控制镁光的Nand Flash读写,发现IO口数据高电平3.3V会被拉低到1.6V,各位大神帮帮忙,看下,谢谢!

网友:
FPGA作为输入的时候 是不是有pull down的动作??PCB是直接链接过去的吗???

楼主:
已解决,FPGA作为输入时,端口要设置为高阻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