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一产生只随温度变而不随corner变的量的电路

楼主(2021-07-15):
产生量电压或电流都可以

网友A:
要求的精度?精度高又没有参考应该只能trimming。
精度不高的:mos阈值、带隙基准的电阻上的电压、2T reference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求的精度?精度高又没有参考应该只能trimming。
精度不高的:mos阈值、带隙基准的电阻上的电压、2T refer ...

精度要求高的,mos阈值、带隙基准接电阻得到的电压也会随corner变而变不满足需要
2T reference是指什么电路呢?

更正:去验证了带隙基准接电的电阻上的电压,是不随corner变化的,感谢~

网友:
不变指的是多少ppm 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精度要求高的,mos阈值、带隙基准接电阻得到的电压也会随corner变而变不满足需要
2T reference是指什么电 ...

2T 用的是两个native nmos作为reference voltage generator取代传统的Bandgap。具体可以看A Portable 2-Transistor Picowatt Temperature-
Compensated Voltage Reference Operating at 0.5 V 这篇文章。和bandgap相比好处在于低功耗,面积小,很适合在低功耗(<uw)或者subthreshold domain电路中用。tradeoff在于通过tuning native device size可以减小V variation 或者P variation但不能光靠tuning同时减小P和V variation。还有一点是2T能生成的vref范围相较于BJT有限。
kaiyuan yang有一篇 0.6nJ −0.22/+0.19°C inaccuracy temperature sensor using exponential subthreshold oscillation dependence,用两个native device做header减小V variation的温度传感器文章,从accuracy的结果看process variation好像也比较小。
KAIST 也有一篇192pw 的Bandgap电路,PVT三者都做的不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