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后仿报错

楼主(2021-07-15):
如图所示,电路进行后仿真时,每次跑到十几ms就会报错,时间不固定。兄弟们有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吗?

网友:
看看 log 里面怎么说的呀!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有啥模块这个时候启动了 容易造成不收敛

网友:
软件问题,排查下什么链接库没弄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