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calibre/virtuoso flat gds命令

楼主(2021-07-15):
最近,需要flat gds,曾经使用命令行的脚本处理hierarchy结构的gds非常方便,通过calibredrv右击flatten太麻烦了,而且底层cell没办法flatten.另外,通过flat run drc也可以解决flatten的问题,但终究不太方便,各位有知道命令行的同学能分享下命令吗?谢谢!

网友A:
set L1 [layout create *.gds -dt_expand]
$L1 flatten cell TOP_CELL_NAME
$L1 gdsout ./*_flatten.gds

calibredrv -64 ./flatten.tcl
应该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et L1 [layout create *.gds -dt_expand]
$L1 flatten cell TOP_CELL_NAME
$L1 gdsout ./*_flatten.gds

感谢  真是好方法 简洁明了

网友B(2023-06-28):
引用 网友A:
set L1 [layout create *.gds -dt_expand]
$L1 flatten cell TOP_CELL_NAME
$L1 gdsout ./*_flatten.gds

请教下calibre flatten可以控制level吗?这样子全部打散数据太大了

网友(2024-03-13)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下calibre flatten可以控制level吗?这样子全部打散数据太大了

保存用oasisout应该会小很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