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s -debug_bug求解

楼主(2021-07-15):
cpu读写sram,编译时vcs使用-debug_all选项,控制信号没有传进sram。不加-debug_all选项,信号正确了,但是cell的信号在verdi拉不出来。请问这时怎么一回事?-debug_all会影响到什么的?

网友:
debug_all,加了就可以加载cell的信号了。但不知道你说的控制信号没有进入sram,怎么理解?可以用波形说明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