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删除dbLayersize返回的dbIDlist

楼主(2021-07-15):
如何删除dbLayersize返回的dbIDlist

A = dbLayersize(XXXX)

如何删除这个A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bDeleteObject(A)

A是dbIdlist(也就是list of object),而dbDeleteObject的对象是Object,试了下不可以实现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A是dbIdlist(也就是list of object),而dbDeleteObject的对象是Object,试了下不可以实现。
...

dbDeleteObject(car(A)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bDeleteObject(car(A))

= =突然觉的自己脑子坏了。。谢谢兄弟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