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sigma-delta ADC 的模型问题

楼主(2021-07-15):
已删

网友A:
电路是自己搭的么?

如果输出是高频的数字流,你直接做fft误差会很大

仿真精度,fft的点数都有影响。

cadence的fft, 跟matlab的fft还不大一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路是自己搭的么?

如果输出是高频的数字流,你直接做fft误差会很大

自己搭的电路现在没有头绪 我去重新看论文和资料去

网友(2021-10-03):
直接对高频数据流做FFT是没问题的,建议把模拟推出来的波形理想化后再FFT,比方高电平3.3V不是真正的3.3V,点数建议使用16384,可以获得较低噪底便于观察谐波。cadence FFT和MATLAB FFT虽有差别这里还体现不出来,你的波形4096个点噪底就这么高,显然noiseshaping功能有问题,建议看看timing是否有问题,尤其前馈求和处,先保证function正常再debug性能

网友B:
3nd, 1bit 么,是纯feedback结构么,(对不起那个模型画的太恶心了,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舍得画大点),小弟也是初学者,在搭multi bit的CIFF也是一堆问题,有机会一起讨论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3nd, 1bit 么,是纯feedback结构么,(对不起那个模型画的太恶心了,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舍得画大点),小弟也 ...

可以一起交流啊  我也想做多位量化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以一起交流啊  我也想做多位量化的

我毕业设计是多位的,结果做完了发现最近学院派好像1和1.5比较流行。。可能只是因为以前很少吧。。。现在多了一些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以一起交流啊  我也想做多位量化的

这样么兄弟,可以加个vx讨论下,我这一直理想电路bug解决不了,感觉换管子就更爆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