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device check 问题

楼主(2021-07-15):
谁有正确的device check 语法文档?

网友:
你说的是检查工作时候管子的电压有没有超过某类型mos管的限定电压吗?

网友A:
.biaschk mos terminal1=nd terminal2=ns simulation=tr mname=A  limit=B device=active
其中terminal1 和2 你可以在变一下,最好一个类型的mos多写几个 把gs、sg、ds、sd四种都写进去,后面的A就是你pdk中mos管的名字 比如 n_rvt之类的 看你用的哪家pdk,B就是你想设定的限定的电压值 写数字即可

网友(2021-12-08):
引用 网友A:
.biaschk mos terminal1=nd terminal2=ns simulation=tr mname=A  limit=B device=active
其中terminal1 和 ...

方便留个邮箱吗

网友:
some mos model use xxx.1  xxx.2

subcircuit model   need sub circuit nam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