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低供电电压下开关/switch的设计困难

楼主(2021-07-15):
如下图所示,Sansen在讲低功耗ΔΣ设计时,提到了低电压开关的设计难点,举的例子是一个传输门开关,得到的结论是VDD(Φ1高电平)要大于(VGSn+VGSp)=1.6V才行:
我的问题是,我不用这种传输门结构就可以啊,比如只用一个NMOS管来实现,就可以大大降低对VDD的要求:
但是我又感觉哪里不太对,是我哪里思考错了么?

网友A:
vout那么小,整个1v的供电只用2成有效范围,这样动态范围也下来了

网友B:
1、只能传较低电平
2、导通电阻变化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out那么小,整个1v的供电只用2成有效范围,这样动态范围也下来了

嗯也是……这个我倒是没有考虑过,只想到了能不能传的问题,没想到传过去是什么样的。
谢谢啦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、只能传较低电平
2、导通电阻变化大

嗯嗯谢谢!那关于低电压开关的设计有什么思路吗~我看到书上后面有用OPA来做开关的,但是OPA本身有多个晶体管,也不适用于低电压呀…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嗯谢谢!那关于低电压开关的设计有什么思路吗~我看到书上后面有用OPA来做开关的,但是OPA本身有多个晶 ...

这种情况一般可以用bootstrap switch.

网友C:
你这不就是把p管删了而已么
vout范围肯定是0~vdd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不就是把p管删了而已么
vout范围肯定是0~vdd

这个好像不一定诶,我之前做了这个开关,输出幅度是会有衰减的,不是0-Vdd

网友:
我记得讲到了有源开关,使用运放替代开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