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PR时有大的MEM

楼主(2021-07-15):
请问,为什么有时候,我们会将一些大的MEM拆分成几个小的,是designer出于什么方面的考虑?@jake

网友:
频率达不到,就要拆

网友A:
通常MEM越深,读出时间越长。从设计角度,希望MEM做得宽一些,浅一些。以16K为例,32(width)*512(depth) 会比 128(width)*128(depth) 慢一些。
如果选128*128,route 128bit bus 又可能引起 congestion,所以分成四块 32(width)*128(depth),摆得稍微开一些。
记得以前还有一个说法,同样的pattern,面积越大 yield 越低。 单个 128*128 yield 会比 4个 32*128 要低一些。 很久没有用SRAM,不知道这个说法对先进工艺是否适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通常MEM越深,读出时间越长。从设计角度,希望MEM做得宽一些,浅一些。以16K为例,32(width)*512(depth) 会 ...

总结起来,
1.大的MEM,读取时间长,有时候频率达不到,高度depth越高读取速度越慢
2.容易有congestion问题,宽度width越宽越容易有congestion
3.良率低
那大MEM有没有什么优点?存在即合理,面积会小一些?感觉除了这个没有其他优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