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igma delta adc中滤波器字长的确定

楼主(2021-07-15):
本人在做sigma delta adc中的数字滤波器,想要输入1bit数字码,输出8bit.   采用cic+2级half band的结构,请问各级滤波器的字长怎么确定?cic滤波器的字长定理中确定的字长就是cic滤波器每级积分器的最佳字长吗?用matlab中的fdatool定点量化半带滤波器的系数,定点量化的位数就是指滤波器的字长吗?感谢感谢~

网友A:
首先, fdatool做出来的是没有优化的cic, 你可以拿来当golden用. 直出cic的结构可以优化, 否则面积和功耗都很大. 用字长定理算出的字长是根据量化定理弄出来的理论值. 还要控制溢出问题.
同理fdatool做的hbf也是没有优化的, 你可以拿来用, 但是面积功耗时序都不是最优的. 一般还要做多相分解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, fdatool做出来的是没有优化的cic, 你可以拿来当golden用. 直出cic的结构可以优化, 否则面积和功耗都 ...

请问用fdatool量化half band系数时选择的量化位数就是半带滤波器的位数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用fdatool量化half band系数时选择的量化位数就是半带滤波器的位数吗?

你可以用默认的字长试一下, 如果enob不行再去set quantization parameters里改。 一般都是用定点。enob不够了, 你加字长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用默认的字长试一下, 如果enob不行再去set quantization parameters里改。 一般都是用定点。enob ...

我的意思是,set quantization parameters是用来定点化半带滤波器的系数的,那这个设置的值就是半带滤波器的字长吗?这两个是一个概念吗?感谢。

网友A:
是的。滤波器设计的结果就是每一个tap的系数, 默认系数是全精度。set quantization就是对系数进行量化的。 你量化完系数可以看看量化完以后的幅频响应。 这些文档里都说得很明白了, 也有例子, 照着做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。滤波器设计的结果就是每一个tap的系数, 默认系数是全精度。set quantization就是对系数进行量化的。 ...

是的,定点化之后就可以看到量化后的频谱,请问有相关的文档参考吗?感谢感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