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参考现有ip不算抄袭?

楼主(2021-07-15):
Hi
      各位大佬,一直很好奇,原来有某个vender的ip,现在想自己设计,但是写代码啥的、思路啥的肯定会受到别人的启发。

    怎么样才算不是抄袭别人呢?  vender如果保证自己的ip不泄露呢??

网友A:
我个人觉得, 如果算法思路是一样的, 只是换了端口名, 数据位宽, 但是声明了是根据那个ip来的就不算抄袭, 算手动例化。 如果不声明原作, 就是抄袭。 如果算法有自己优化过, 那么也不算抄袭。
vendor保护ip的方法就很多了, 比如跟bit stream加密或者对源代码加密, 比如只提供黑盒ip。 公布源代码但是不提供文档和技术支持也可以算一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个人觉得, 如果算法思路是一样的, 只是换了端口名, 数据位宽, 但是声明了是根据那个ip来的就不算抄袭 ...

嗯,拿到某家的ip,是有代码的,可以分析的。。。

听说还有的vender  会在fab那段去看版图啥的, 有些版图一看他们就知道用的自家的ip了。。。  不清楚还有啥别的手段没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,拿到某家的ip,是有代码的,可以分析的。。。

听说还有的vender  会在fab那段去看版图啥的, 有些版 ...

数字综合出来的版图gate都打散了, vendor除了提图没法通过看版图来确定抄袭, 而且提出来的还要做形式验证才能知道是不是跟原有的ip等价。 你说的那种是直接偷布图的。那种做法太傻了。另外如果vendor对算法申请了专利, 然后他的专利又很牛x, 你们不管怎么开发都绕不过去, 那么只要你的产品有类似的功能, 人家就晓得你们用了没给钱。这个时候如果你们做了改进就要做交叉专利授权了。最后也没有去fab看图的, 都签了保密协议, 最多是买产品回来反向。从fab那里如果能搞到布图, 以后你还敢去那边流片不?

网友B:
代码自己写的,但是算法是人家的话 也算抄袭哦。PS:如果你这个项目是买他家的,但是用正在了其他项目中而没有给他报备的话 可能也算哦,主要还是看怎么签的协议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数字综合出来的版图gate都打散了, vendor除了提图没法通过看版图来确定抄袭, 而且提出来的还要做形式验 ...

嗯嗯,感谢大佬解答。但是那种标准接口类的,应该也没啥特别高技术的专利墙挡着。
比如serdes,我看国内的一些ip vender也开始有一些自家的control和phy的ip了。不过好像他们有些人也是从外企出来的,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这个涉嫌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代码自己写的,但是算法是人家的话 也算抄袭哦。PS:如果你这个项目是买他家的,但是用正在了其他项目中而 ...

嗯嗯,入行不久的前端小菜鸡,不太清楚一般公司和vender签的ip授权协议是咋样的,比较好奇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嗯,入行不久的前端小菜鸡,不太清楚一般公司和vender签的ip授权协议是咋样的,比较好奇。。。 ...

phy那些基于现有标准的ip, 只要是自己开发的, 一般都没有问题。 买ip的话, 如果是软核, 也可以自己改。像是和工艺相关的硬核,想改也改不了。具体的你情况你可以直接和vendor, 比如新思联系。

网友:
hard core ----> shapes/patterns
soft core ----> backdoor functions

网友:
能被简单抄袭的IP都不叫专利,,,(玩梗,请不要当真)

网友:
他看得上你,你就是侵权,他看不上的,你随便玩。他想玩你,随时可以,只是懒得搞,没搞头。
外商很多都是从源头卡住你,把下游的厂商喂大养肥就开始收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