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几十kHz的这种低频振荡器是否可以不在乎jitter?请问在cadence中如何仿真阿伦方差及其意义

楼主(2021-07-15):
各位前辈,请问像几十kHz的这种低频振荡器是否可以不在乎jitter?请问在cadence中如何仿真阿伦方差?
仿真阿伦方差的意义是什么?其与jitter有何区别与联系呢?

网友A:
这就要看实际应用了。如果这个几十KHz的只是在芯片启动时配置寄存器,那么对这个时钟的要求就不是很高。但是有的场合就需要比较精确的时钟,比如一个18位的ADC,采样时钟是32KHz,jitter引起的SNR损失不超过2dB。

假设输入信号为Acos(2πfint),抖动引起的噪声功率等于Pjit=2(π*fin*A*Δt)^2,同时量化噪声为PQ=(2A/2^18)^2/12。那么10log[PQ/(PQ+Pjit)]=-2dB,得到Δt大概11.7ps。这个值比较小,还是挺膈应人的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帖子不要沉了呀

网友:
你可以参考以下这个文档!https://max.book118.com/html/2017/0731/125457138.shtm

网友B:
你可以搜索的看看这个文档《用于时钟芯片的Pierce晶体振荡器设计》

网友C:
我也有这个疑问,之前还发过一帖 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887248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就要看实际应用了。如果这个几十KHz的只是在芯片启动时配置寄存器,那么对这个时钟的要求就不是很高。但 ...

我这个振荡器是用作sleep mode timer,按照你的意思 jitter就没这么重要了是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可以搜索的看看这个文档《用于时钟芯片的Pierce晶体振荡器设计》

感谢分享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有这个疑问,之前还发过一帖 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887248-1-1.html

你好,你知道如何测量阿伦方差吗?使用什么仪器呢?江湖救急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楼主:
小弟急需解决这一问题,麻烦各位前辈不吝赐教

楼主:
近几天我查找了一下资料,这种低频振荡器主要在乎的是频率精度与长期稳定性。振荡频率要随温度和VDD变化不敏感,且功耗与面积尽可能低。长期稳定性用阿伦方差来衡量。仿真测量阿伦方差不实际,一是噪声不精确,二是需要大量的仿真时间与小的仿真步长。现实情况下,一般用频率计数器得到阿伦方差。

网友D(2025-01-22):
请问一下,阿伦方差是可以通过仿真得到吗?

楼主(2025-03-03):
引用 网友D:
请问一下,阿伦方差是可以通过仿真得到吗?

我也想知道怎么仿真,这样会不会仿真的时间比较长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也想知道怎么仿真,这样会不会仿真的时间比较长?

阿伦方差不是有个图吗,上面写了从短期到长期哪些贡献占主导,你仿真那些贡献也可以。比较好仿真的就是电源和温度,器件老化仿真只能看的趋势不是很准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