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kill debug

楼主(2021-07-15):
自己根据论坛上脚本改了一下 想要实现在MOS顶端自动添加poly M1;并自动打上CT的功能
下面是报错,尝试了几个我认为有问题的地方还是不行 所以发出来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方向
还有一个问题:用skill语句怎么实现自动打孔?除了lehiCreateVia()  还要其他的什么函数
多谢了      “code不能从server导出只能截图”

网友A:
做好exception handling就行了,加几个起到“safety net”作用的语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好exception handling就行了,加几个起到“safety net”作用的语句。

你的上述回复专业性比较强 我们刚接触skill编程不久 没有太明白你的意思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的上述回复专业性比较强 我们刚接触skill编程不久 没有太明白你的意思
...

简单的说,就是代码中几个做加法的地方,它的输入项有可能是nil,你要在代码中把这些排除掉,不为nil的才做加法,就会消除这个错误。
当然更彻底的清查是要看一下为什么那些输入项会不存在,输入nil的原因是哪里。一般都会找出你对数据库可能出现的状况没预见到的例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简单的说,就是代码中几个做加法的地方,它的输入项有可能是nil,你要在代码中把这些排除掉,不为nil的才 ...

非常感谢 找到问题了 if后面漏掉了函数then
也大概明白你上面说的意思了 就是加一些检测语句 返回一些输出信息 可以知道运行情况
可以在帮忙看个问题吗?第37行输出坐标时会连续输出两次(两次是一样的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 找到问题了 if后面漏掉了函数then
也大概明白你上面说的意思了 就是加一些检测语句 返回一些输出 ...

第29行有打印一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29行有打印一次。

把poly图形当成一个了 instance内poly有好几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29行有打印一次。

大神 Calibre语言是什么语言?

网友A:
是Mentor Graphics用来做物理版图验证的语言。看一下他们的SVRF手册就可以知道怎么用这个语言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Mentor Graphics用来做物理版图验证的语言。看一下他们的SVRF手册就可以知道怎么用这个语言了。 ...

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