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咨询一下LDO中PMOS的选择

楼主(2021-07-15):
咨询一下,LDO中PMOS的选择需要注意哪些条件不?

我这设置这个PMOS的宽长比的时候好像没有考虑过多,尽量能承受大的电流;

然后它的Vgs就会随着下面的分压电阻通过负反馈自动做调节;

网友A:
首先你要有个最大电流的指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你要有个最大电流的指标

除了电流指标还需要其他的不?

网友B:
我个人理解就是涉及效率问题。比如两个PMOS管,沟道长度L都为0.18u,但沟道宽度不同,一个是w=10u,一个是w=20u,这两个PMOS在通过相同电流情况下,它们的vdsat是不同的,也就是说它们消耗的功率有大有小。所以PMOS的尺寸还需要效率指标来定义。
楼主设计的LDO好像是3V输入,2.5V输出。所以这个PMOS管不能太小,否则连corner都过不了。不过大的PMOS又会导致栅电容很大,恐怕对LDO的瞬态性能会产生不利影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个人理解就是涉及效率问题。比如两个PMOS管,沟道长度L都为0.18u,但沟道宽度不同,一个是w=10u,一个是w ...

好的,多谢,借鉴一下;

网友C:
看输出阻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输出阻抗

你好,输出阻抗要多少的?

网友D:
导通电流能力,gate端寄生电容。如果是片外应用, 还要考虑ESD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你好,输出阻抗要多少的?

当然是你的目标,根据要求最高时阻抗电流电压和l算出最小w,尺寸就定下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个人理解就是涉及效率问题。比如两个PMOS管,沟道长度L都为0.18u,但沟道宽度不同,一个是w=10u,一个是w ...

好的,明白,多谢解答;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导通电流能力,gate端寄生电容。如果是片外应用, 还要考虑ESD

你好,导通电流能力就是指PMOS的驱动能力吧;

gate端寄生电容会对输出结果有啥影响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当然是你的目标,根据要求最高时阻抗电流电压和l算出最小w,尺寸就定下来了
...

你好,输出阻抗和驱动能力是不是相同的意思?

网友D:
输出阻抗和驱动能不是一个意思,输出阻抗是小信号概念,而驱动能力决定了能输出多少的电流。gate端电容一般对环路稳定性会有影响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输出阻抗和驱动能不是一个意思,输出阻抗是小信号概念,而驱动能力决定了能输出多少的电流。gate端电容一般 ...

你好,输出阻抗是指OPA的输出阻抗不?

gate端电容一般都是fF级的,是担心它形成极点?

楼主:
好的,明白;

网友E:
注意压降的幅度、输出电压和最大最小输出电流,长宽比直接决定了这些因素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注意压降的幅度、输出电压和最大最小输出电流,长宽比直接决定了这些因素 ...

好的,明白了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