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PEX生成calibreview时没有弹出calibre view setup

楼主(2021-07-15):
在用PEX生成calibreview时没有弹出calibre view setup,从从其他地方打开了这个界面,里面的calibreview setup file和calibreview netlist file是什么,求大大们指教!!!

网友A:
calibreview setup file一般在你的库文件里,文件名就是 .calibreviewsetup
calibreview netlist file就是你做完pex后生成的.pex.netlist文件
另外pex在outputs选项中将netlist的format选择calibreview,做完就能跳出calibre view setup界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alibreview setup file一般在你的库文件里,文件名就是 .calibreviewsetup
calibreview netlist file就是 ...

大大,format那里选的是calibreview,但是没有弹出来,还有calibreview setup file那里可以不填吗

网友(2023-12-21):
引用 楼主:
大大,format那里选的是calibreview,但是没有弹出来,还有calibreview setup file那里可以不填吗
...

请问楼主,问题解决了么?

网友(2025-10-24):
引用 网友A:
calibreview setup file一般在你的库文件里,文件名就是 .calibreviewsetup
calibreview netlist file就是 ...

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