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怎么将CDF函数参数绑定到pcDefinePCell函数里

楼主(2021-07-15):
PCDefinePCell函数定义的参数,直接Load 改掉参数,cell是可以变化的,但是加了cdf函数就没法用了。如果我用?type "radio“ 想做选项,
但是 9 18 只是字符,不是数值,需要怎么做他才是数值呢,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把cdf设置的参数 同步联系到pcDefinePCell函数里。也可能是我回调的函数不对,同理 我也不知道怎么将自定义函数参数联系到我自己Pcell函数参数里。

网友(2021-12-14):
楼主,请问解决了吗,我也出现了这种现象。